新人求助,清华同方 LM1980W LED电源板

楼主(2014-03-28):
   第一次维修这个显示器发现二极管击穿就把它换掉了,就亮了 但是用了两天又坏了,发现这二极管短路接地,后面我就把这个东东(这个东西叫什么)焊了下来,就不短路了,量这个东东发现这5个脚都导通了,网上又买不到这种LED的电源板,咋个办啊,求大神指导一下,本人菜鸟啊不专业

网友A:
看来你还是新手,变压器次级一般都是通的,有一个公用接地端,铜线阻值小,一般都是0欧,而那个二极管是整流管,所以你才测到对地短路,按你说的情况一般是二极管没有选择好,再次烧了,不能换4007之类的。

网友:
那几脚是通的很正常的,是变压器的次级,内部相当于两个电感一样的。测量相当于测量到电感。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来你还是新手,变压器次级一般都是通的,有一个公用接地端,铜线阻值小,一般都是0欧,而那个二极管是整 ...

我是测到有个一个公共角接地,但是旁边那几个也接地了啊,拆下来测这5个角都接地了

网友:
我觉得你是换错二极管了
这个位置应该换肖基特二极管,普通的4007 肯定不行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来你还是新手,变压器次级一般都是通的,有一个公用接地端,铜线阻值小,一般都是0欧,而那个二极管是整 ...

我测整流二极管正极对地短路,所以把变压器拆了,拆下来量变压器接二极管这端的引脚,发现这边的五个角都相通了,是变压器坏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测整流二极管正极对地短路,所以把变压器拆了,拆下来量变压器接二极管这端的引脚,发现这边的五个角 ...

变压器本来就是通的,是铜线做的嘛,要是不通就坏了,还要另一种坏法,就是匝间短路,这个万用表是量不了的。如果你量二极管正极对地短路,可以脱开正极焊盘,看是不是二极管击穿了,还是后极短路了

网友:
看来楼主还得多学习电路基础

网友:
我建议 你把那2个二极管一起换了  以前遇到换一个 用用就坏的   2个要一样型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