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源串联灯泡后一闪后常暗亮,,我能上电测试么?(多谢各位提点已查出原因)

楼主(2014-03-28):
多谢各位提点已查出原因,T3变压器的问题

在电源高压部分完全无问题,串联灯泡后一闪后常暗亮,,我查了好久就是找不出短路的元件

注意:  电源高压部分已修好,开关管无问题,(已修好),,我能上电测试么?        全部元件拆下来检测的所以绝没问题.

网友:
叙述不清无法回答.

网友A:
灯泡常亮就是说高压有短路!
不能接220V,继续查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灯泡常亮就是说高压有短路!
不能接220V,继续查吧。

电源高压部分已修好,开关管无问题,(已修好),,全部元件拆下来检测的所以绝没问题.

网友:
灯泡常亮说明有短路。

网友:
你是串多小W灯炮?多小W的电源?

网友:
碰到过带主动pfc的即使是好了,灯泡也会亮的。

网友:
7楼说的对!主动PFC的接灯泡会常量。
被动PFC次级短路会保护,前级短路灯泡会长亮。

网友:
主动PFC的接灯泡会常量。
被动PFC次级短路会保护,前级短路灯泡会长亮。
学习了!

网友:
让高手来回答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