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解决]
关于联想thinkpad系列机器换系统

楼主(2014-03-28):
前些天,一邻居拿来一台机器,原装win8.0系统,想换成xp系统,镜像装不上xp 系统,不知道是哪里问题,
联想

网友:
新机器要在BIOS设置下硬盘模式的

网友:
有的机器BIOS没有设置就不好办了,只能找驱动了

网友:
可以截图发图片吗装不上什么样的装不上市系统装不了还是装上了无法启动

网友(2014-07-08):
要设置BIOS的 还有就是 可能装上系统了找不到驱动

网友:
很简单这种机子不支持xp 也没有驱动就这么简单 你不要改

网友A:
在bios里把硬盘的模式AHCI和IDE间切换,一步步安装选前者,ghost选后面IDE

网友:
装不上的时候有什么提示?

网友:
两种情况,一种是串口硬盘,你的XP盘没有SATA驱动。另外就是GPT分区的问题了。

网友:
该bios改硬盘模式

网友(2014-08-15):
说不清楚的,基础不行听不懂,楼主拿去电脑店帮你搞把,

网友(2015-04-08):
win8改XP,在bios里设置一下硬盘模式

网友:
新机器不可能装得上XP,能装win7 32位已经不错了

网友:
第一win8的机器不支持xp(被微软强奸了)
第二win8的机器想改win7必须进bios里调(win8可以不通过bios引导)

网友(2015-05-14):
硬盘分区,主板BIOS设置,另外,就算能装上,也缺驱动,没法用,WIN7吧

网友:
联想有些笔记本里在BIOS里有一项:OS项后面有WIN8 和OTHER选项,将这项改为:OTHER就行了

网友(2015-06-21):
BOIS的设置吧

网友:
有些品牌机器高端主板还在BIOS里强制锁定硬盘分区格式,以往XP所用的NTFS之类的分区格式根本就不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