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30

楼主(2014-03-28):
  今天接同行一个g430的机器。屏烂了客户不想换了,说让把外接修好。到bios里面调了一下设置好了,可是进系统里面就不行了。系统也装了,进PE就行。这是咋回事啊

网友:
驱动 问题】

网友:
故障已解决,显卡驱动卸载了从新打一遍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