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Ideapad Y560 开机后风扇狂转如何解决

楼主(2014-03-28):
今天接到一台联想Y560的笔记本,故障现像是风扇狂转。此机器开机亮了之后,几秒钟风扇就开始狂转,一直都不停,刷了BIOS也没好,有哪个高手遇到过此种故障,请指教,谢谢。

网友:
会不会是温度控制电路出了问题

网友:
应该还是bios不对

网友:
直接飞3V接风扇  慢慢转去吧

网友:
刷一下BIOS

网友:
改一下电路不就得了

网友:
看看温度高不高,不高的话应该在温控电路。

网友:
这个刷了网上下载的BIOS有时会这样,最好找个相同的机器提取BIOS

网友:
温控电路出问题了吧  仔细检查下、

网友:
你把开关板去掉试试

网友:
是不是散热不行  实在查不出来 在风扇供电线上串联一个分流电阻 速度就下来了  就可以交差

网友:
不能改吧,要修的啊,以免到时烧坏主板和CPU。

网友:
害怕改5V噪音大 改个3V过去   简单的很嘛

网友:
多半还是BIOS的问题吧。

网友:
感觉多半还是BIOS的事

网友:
不好意思,现在才回复,客户不同意改风扇,最后没有搞定,他自己去售后了,谢谢各位的回复。

网友:
应该还是BIOS得问题  去联想官网下这个型号的BIOS啊 。。。。

网友:
bios问题吧

网友:
温控电路被人搞过吧,

网友(2014-05-09):
bios 出问题   检查温控

网友:
被改过长转

网友:
风扇被接了五伏

网友:
温控出问题了敢

网友:
连接USB5V电压冷却器

USB 5V -----> Fan (5V)

网友:
y560,似乎EC本身也有程序的。你要刷EC程序,还要和BIOS匹配的吧。你查一下

网友:
多用几个bison 试试

网友:
bios 版本不对。我也遇到这样故障。不过我那是华硕K42J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