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坏了,就是亮一下就黑屏了,关了显示器又开又亮了,过几秒又黑了。

楼主(2014-03-28):
大神们  拆开是这个样子的

网友(点评):
还是找专业人员吧,你修不好,到专业的哪里要花更多的钱

网友A:
看,电容器都鼓包了,按常规检修。论坛上介绍此故障的检修方法很多。

网友:
原来鼓起来这个叫电容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电容器都鼓包了,按常规检修。论坛上介绍此故障的检修方法很多。

是不是  直接换就行

网友B:
把电容换了就可以了 换的时候要换一样的  别换反了又正负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把电容换了就可以了 换的时候要换一样的  别换反了又正负的

恩 谢谢   那电容几V 什么 什么的  怎么分啊  在淘宝上买一个 行不行的

网友C:
晕  这还求助论坛啊  直接换了不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晕  这还求助论坛啊  直接换了不就好了

不好意思啊  我是自己修的  第一次啊。。。 怕怕

网友D:
这种电容 是不是  一般修电脑的店都有卖的啊,怎么区分一样不一样的啊

网友E:
换电容时要注意的是1,容量大小要一致,可大不可小,耐压值一定不能低于原来电容标的值,宁可大不能小,只要电路板放的下,好安装。同容量的电容,耐压值大的电容价钱要高。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换电容时要注意的是1,容量大小要一致,可大不可小,耐压值一定不能低于原来电容标的值,宁可大不能小,只 ...

恩 谢谢  是不是 我拆下原来这个  拿电脑修理店去 一般就能买到能用的了。

网友:
这个明显的外行人

网友B:
怎么区分电容上都显示的啊 比如6.3V    1000UF的你找一个一样的或大一点的就可以了   别大太多   正负分清楚    在别的板子上找一个就可以了不用去卖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怎么区分电容上都显示的啊 比如6.3V    1000UF的你找一个一样的或大一点的就可以了   别大太多   正负分清 ...

谢谢  我是不是 专门修这个的  我只是 我自己的坏了   自己修修看  对了 我家里还有一台主机能不能再那里找一个。

网友:
直接拆掉不用都行

网友B:
应该有的 你看下 别弄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有的 你看下 别弄错了

主板上 好多   我看看 找一个大个一点的 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恩 谢谢  是不是 我拆下原来这个  拿电脑修理店去 一般就能买到能用的了。

你拿个样品去买,当然好,买电容时还要测量一下电容是否有漏电,一般卖电子元件的会有卖的,电脑修理店是否有卖的,就不好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拿个样品去买,当然好,买电容时还要测量一下电容是否有漏电,一般卖电子元件的会有卖的,电脑修理店是 ...

安装时一定不要把正负极搞反了!电解电容是有极性之分的,切记!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拿个样品去买,当然好,买电容时还要测量一下电容是否有漏电,一般卖电子元件的会有卖的,电脑修理店是 ...

恩  我这么不知道有什么卖电子元件的 店  我先在另一台主机上拆一个试试吧,

网友:
嗯 你不是专业的注意安全啊 都是电

网友:
汗  主板上  最大的是25V   我显示器上拆下来的是35V....还得去去找个店买啊

网友:
先把电容都换掉看看还黑不黑。

网友:
哦哦哦。。。现在都自己会修了,,不用开店啦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种电容 是不是  一般修电脑的店都有卖的啊,怎么区分一样不一样的啊

上面写的都有,多少UF多少V,换一样的就行,

网友:
有反正 也有大小就是容量。

网友:
基本上什麼都不懂還是給專業的修比較好,免得賠了夫人又折兵

网友:
这个一般都是高压保护所致。去保护应该可以的。

网友:
他有可能是修自行车的额

网友:
把鼓包的电容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