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关于V星板不跑码的问题???

楼主(2014-03-28):
  本店手上有一块V星870S-G46的板,客户原先自己用了软件刷bios,结果不跑码。求各位大神解惑!!!
还有客户自己拆了bios芯片,求旁边的图片或电路图

网友:
在刷个BIOS

网友:
看板上的  MS-XXXX  对着这个,看有没图纸找

网友A:
再刷个BIOS咯,还有看看会不会掉件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再刷个BIOS咯,还有看看会不会掉件了!!

我刷了可是还是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