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显卡]
L-IG41M不过内存

楼主(2014-03-28):
主板型号:L-IG41M V1.0  故障现象:档E0报警
故障分析:判断为不过内存
量内存主供电、内存负载、VDDSPD都正常,当量到内存槽238脚的系统管理总线SMB_DATA信号时发现无电压,量其对地值为无穷大难怪不过内存咯
SMB_DATA信号是主板用来识别内存参数的一根信号线
查看线路图其经过了R281这颗小电阻
在内存槽238脚附近找到R281在线量了下电阻的阻值无穷大,
摘下来量也是无穷大
找了个0欧电阻换上去量SMB_DATA对地值正常到400
上电一试SMB_DATA电压正常到3.3V,代码跑完亮机
结论:R281这个0欧电阻坏,造成SMB_DATA信号不通。主板检不到内存档E0报警

 会员4820782元2022-12-22 12:55

网友:
像照的很清楚

网友A:
我手上也有一片这板子,无显,CPU风扇不转,开机00,诊断卡IRDY不亮,求解

网友B:
你说的是明白了,但你的图上面明明写着238脚,你怎么说236脚呢,SPD又是哪脚?

网友:
朱。爱新觉罗 + 10 很给力!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说的是明白了,但你的图上面明明写着238脚,你怎么说236脚呢,SPD又是哪脚?

238的spd供电

网友:
楼主焊工真好,都看不出来吧

网友:
师兄,你不要这么给力啊,请教主板复位怎么修啊

网友:
应该是238脚吧,邓师傅应该是打错了吧

网友:
厉害这么小的一个电阻都找到了。

网友:
思路清楚,一下就找到问题

网友:
表述非常清晰,实物加电路图,值得借鉴。该3.3V好像是给内存上的小八脚芯片供电的。

网友:
有图有真相,值得学习

网友:
SPD 电压也容易坏。 这个电压确实比较少坏。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手上也有一片这板子,无显,CPU风扇不转,开机00,诊断卡IRDY不亮,求解

如果复位出来了,看看座子和南桥吧

网友:
这个大师牛啊  这样都搞定了

网友:
妈呀 最近运气不是太好 总是出错 楼主会看图纸就是好啊 我看图纸我看不懂他他能看懂我 哎呀 不好搞啊

网友:
楼主修板子很仔细啊,小弟很佩服

网友:
这个电压经常坏,我经常碰到主供电正常,就是不过内存.

网友:
白捡一样的维修  这个就是I2C总线  飞利浦开发  内存的IC2 连南桥。时钟芯片上也有一对  笔记本的电池也是走IC2总线 和EC联络   笔记本屏接口上也有一对。用示波器可以观察其波形。好像是相位相反的方波。尽量用示波器吧。快捷方便。万用表真是模糊测量。太不准确。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复位出来了,看看座子和南桥吧

南桥都被我搞下来了

网友:
系统管理总线出问题了吧

网友:
故障清晰明了。修得明白

网友:
经验很丰富,新手我学习了

网友:
厉害这么小的一个电阻都找到了

网友:
佩服   佩服 佩服

网友:
好多人测到电压是对的  就很少去找电阻了 ·

网友:
这种故障还是比较容易解决  “不懂拒绝”大师修板还是一如既往的细心  赞一个   果断给你加分了

网友:
这主板是ddr3的,别和ddr2 搞混了

网友:
这板修了好多了,呵呵,终于看到有人发出来了,有时候 是BIOS问题

网友:
加分,收藏了,很给力

网友:
238脚故障率很高

网友:
  我的一开机 DO 报警5声

网友:
过一片AMD的,也是挡内存不过。故障与楼主的差不多,但它的是电阻被腐蚀掉了,焊点也没有了,飞线才搞定。

网友:
我修主板从没查过电路图,你们历害

网友:
诊断卡的功劳真不小。有了“它”咱们的维修工作,轻松多了。

网友:
这属于内存条件不满足,是硬伤。非常好修

网友D(2014-07-15):
想请教下楼主,如果没有图的话,可以直接飞线吗?还有飞线是否要加上拉电阻啊?

网友(2014-11-12):
这是个上拉电阻还是连接到桥的?看着像是到桥的,上拉电阻正常就应该有3.3v啊!?

网友:
内存不过换根内存试试看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说的是明白了,但你的图上面明明写着238脚,你怎么说236脚呢,SPD又是哪脚?

就是啊就是啊就是啊就是啊就是啊就是啊就是啊就是啊就是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想请教下楼主,如果没有图的话,可以直接飞线吗?还有飞线是否要加上拉电阻啊?

没有图纸,可以直接飞线但是最好中间加保险电阻防止3.3V对地短路出现工作大电流烧坏内存。

网友:
引用 网友E:
汗。如果不是看到楼主的讲解我还不知道这个系统管理总线是什么。。。谢谢

系统管理总线就是内存对应引脚与南桥建立通讯的工作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