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城
今遇一板子,不认显卡

楼主(2014-03-28):
拆掉显卡 一切正常,,,,插上显卡跑c5 反复重启后 进入集成显卡 本人技术浅薄
望大神指导。。。。。。。。。
显卡

网友:
显卡问题 或者北桥 你先换个板试试显卡...

网友:
你为什么不换显卡试试

网友:
加焊桥·试试

网友:
加焊北桥试试

网友:
换显卡试,北桥可能性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