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指令线

楼主(2014-03-28):
请问一下硬盘指令线是不是就接三条线RXD TXD GND供电线不接

网友:
问下指令线和硬盘怎么接,是不是RX和TX接,TX和RX接,地和地接,还有一脚为空
然后还要不要接硬盘的电源线和数据线

网友:
请罗工说一下好吗

网友:
是的,只要接三根线,一进一出,一地线。

网友:
再请问~西数的怎么接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