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修惠普NX6325,从无待机到上电到0.56A掉电循环,成功修复!

楼主(2014-03-28):
机型:惠普NX6325
版号:忘看了
故障:无待机,后自动上电0.5A掉电循环
这个机器是我们店里看图用的,很老了,借出去几个月后,回来就这样了。机器回来后,我一直忙别的,让同事看的。没搞定,放一边了。今天活不多,腾出时间来好好看看我们店里这个劳苦功高的伙计。
插电无待机。这个机器的+V3AL和+V5AL是TPS51120线性出来的。表笔点19P和21P妥妥的没有。查工作条件,首先22P的VIN是0V。往上找+VBATR也木有电。看来要去保护隔离了。

+VBATR这个应该是公共点的电压哈。不多说点Q72的1P、2P、3P、4P、都稳定+19V。看来是Q72这个P管的4P没有收到ADP_EN#正常低电平的导通信号,才导致没有待机的。

看到下图,第一反应:这TM是怎么个路子,瞪眼啊!我的电路基础很差,看不大懂。但是我知道正常情况下,ADP_EN#的输出必需要为低电平,运放这东西我还是知道的。正向输入端>反向输入端,输出高电平,反之,输出低电平。U2的2P和5P是+6.12V,3P和6P没有电压。现在开始走弯路了,去找这个LIMITsignal。好像叫:限制信号。

这个信号出自适配器接口的第三脚,去了3个地方。一个到了CN600,一个在U2,一个在Q12,下有图纸,大家自己看看吧。然后我的想法是:可能有一处把这个信号拉低了,所以才没有电压的。然后我在这个弯路绕了十八个弯。最后把这几个关联的元件全拆了,量适配器接口3P有1.71V。我还是认为有拉低的。一个一个往上装。当装到上图中R59和R60时又没电压了。这才开始改换思路,觉得LIMITsignal没电压可能是被连累了,怎么被连累的我就不清楚了,感觉像是,但又没证据。这才开始找ACOCP_EN#这个信号。这个信号去了那个叫什么扩展坞的29P,里面写着GND。既然写着GND,我就对地打值,无穷大?第一反应:空焊或者断线了。但想了想上图中R66和R65这两个电阻的两端都是19V,我要是没依据飞线的话有可能会大断烧着别的元件。可能无知才无畏,烧了再说。不自己烧怎么提升自己!

为了安全,我已经做好了快速断电的准备。插电不到1秒,速迅拔下,发现没有大断的现象。看来没事,又插上。待机0.04,刚要笑,自动上电了,到了0.56A掉电,上扬三十度的嘴角,又变回了一百八十度。对于掉电:短路、欠压!找全板打值并没有发现什么明显短路的地方。看来是欠压了。为什么欠压就去找EC,我也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开始的。当看到EC的49P和61P时,这次真笑了。我依稀记得曾经修到过一个没有SB_PWRGD的,具体我忘了,但是我换了EC后那个机器好了。我表笔点着NB_PWRGD,上电0V-3.34V-0V循环,先不说正不正常,再点SB_PWRGD完全没有电压的跳变。直觉告诉我,就是它导致掉电的了。

SB_PWRGD是EC发往南桥的电压好信号。要发出这个信号,南桥的各个电压一定要正常。这个EC我同事之前焊过,中午了吃过饭打算一点点的找电压。吃了个饭后,真心想睡一觉。。。。这个生活习性还是挺正常的哈。吃饱不想动,边哈水边拿板子看,看被同事焊过的EC。不是我不相信别人,而是我更相信自己,这话是我见坛友发帖说的,感觉很有理。不看不知道,看了真会有发现。 C846有点歪,R237没有元件。我把C846归正,然后找图纸R237有一个210K的电阻,无奈的笑了。。。。补上。下图为证。关于这个R237的作用大家自己看图纸吧。

上电,亮机。修复成功。

ACOCP_EN#这个信号我理解为就是接地,然后+VADP经过R66和R65分压,来导通Q15去上拉LIMITsignal这个信号的。Q13没元件,R61好像也是个上拉的,但是不确定。修复后再去查U2的各个电压值,慢慢理解它是怎么工作的。这也是我学习的一种方式吧。希望大家多多指教。新人勿喷,3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