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请教下,显示器不同电,详细见下.1

楼主(2014-03-28):
  一台显示器进水后不通电,拆开发现电源板一个R109和r141电阻烧焦看不到阻止也测不到阻止,只要一通109R电就闪了下后没反应,请问,直接换掉这2个电阻一般可以解决吗?这种要找什么电阻替换,直接拆掉不接可以吗?111

网友:
先测量基本电压

网友:
  一台显示器进水后不通电,拆开发现电源板一个R109和r141电阻烧焦看不到阻止也测不到阻止,只要一通109R电就闪了下后没反应,请问,直接换掉这2个电阻一般可以解决吗?这种要找什么电阻替换,直接拆掉不接可以吗?

下载附件  保存到相册

画图那2个,测不到阻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