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 工厂手工解密--霜刃

楼主(2014-03-28):
现在很多同行哥们儿都很注重手工。今天无意看到之前的帖子顶贴到50,大家学习的态度,霜刃深感欣慰。

下面就讲解一些大家对于手工知道且又不知道的东西吧。

iPhone手工的难点在于主板元件密集度高,IC及BGA芯片都有围胶与底胶。

围绕这个问题,如何下手。其实也不难。小鸟们需要一段适应期。

摆正心态,下手要稳,手里要有利器。刮胶不建议用手术刀及铲刀。

霜刃推荐的利器是三件套   1.风枪    2.烙铁      3.镊子

风枪与烙铁,就无需多说了。大家看都看烦了。只讲镊子。

镊子用的好,是可以千变万化的,你可以把一把普通的镊子打造成任何工具。

霜刃从始至终就是N把镊子。手术刀从未用过。这个关乎个人的习惯吧。不排除手术刀不好用。

总的来说有4把镊子就可以搞定iPhone的整块主板了。下面简单给大家介绍下。

第一把镊子专用于小元件与连接器。镊子尖最好细长细长的。

第二把镊子专用于大小IC。稍微加工下。镊子一端刮焊盘上的胶。另一端刮残余的胶

第三把镊子专用于BGA芯片。微加工下。镊子一端处理焊盘周边的大胶。另一端清理焊盘内的残胶

第四把镊子专用于拆装BGA芯片。把镊子磨钝,磨平。用作拆装,操作熟练后是一把真正的利器。

大家有可能对第二把和第三把镊子有点糊涂。这里在详解下:

清理IC时,一般不用烙铁。风枪加热,焊盘用镊子刮。这里镊子就代替烙铁了。
但是清理BGA芯片时,风枪,烙铁,镊子其上阵,这里镊子就不代替烙铁了。镊子只完善烙铁的残留工作。
----------------------------------------------------------------------------------------------------------------------------------
霜刃之所以要把镊子分开用,原因在于其精准度。对于初学者及手工小鸟们,可减少其部分失败率。

当你以后手工炉火纯青的时候,就不必这么麻烦了,一台风枪,一台烙铁,一把镊子足以。这就需要功底扎实了

霜刃的镊子是4把以外。之所以要分的这么清楚,就是不允许有百分之一的失误率。失误会给自己造成额外的麻烦。

手工又叫硬件维修。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当您的硬件设施完善后剩余的就是你的手法了

镊子篇就写这么多吧。大家慢慢熟悉.   电路分析动脑,手工动手。需要勤学苦练。

霜刃发帖,仅仅交流心得,看到一些初学者举步艰难。特跟大家交流下。

霜刃并非强人,同大家一般,是手机维修道路上一个努力奋斗的愤青。
下次发帖更新内容:硬件维修影响主板成功率的因素, 什么是锡尖,高点,红点,翻点,残胶.......

补充内容 (2014-4-7 08:49):
13楼有图。自画。拍照效果不佳。
14楼有更新

网友(2014-05-31):
Solo。 + 5 又见霸忍兄发帖了, 顶一个

网友A(2014-03-28):
有点深奥, 楼主吧你的镊子图发个上来, 我现在一般是两个 镊子

网友:
霜刃在下佩服你啊。太谢谢你的分享了!希望那些镊子可以上图。以后我也会发帖大家共同学习。你是我榜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点深奥, 楼主吧你的镊子图发个上来, 我现在一般是两个 镊子

好。改天有时间拍个。

网友:
强烈建议配镊子图!

网友:
求镊子图片

网友:
4S能解吗?

网友:
传几张图上来呀

网友:
期待上图学习一下

网友:
图和真相齐上阵

网友:
第一把。 无需加工。
--------------------------------------------------------------------------------------------
第二把。加工一端使其成为小刀口

--------------------------------------------------------------------------------------------
第三把。左端尖部是椭圆形,不要太厚。右端稍微打磨下
--------------------------------------------------------------------------------------------
第四把镊子参照第三把左端椭圆形。两端磨成一致。尖部要薄一些。
看个人习惯,自己在稍加调节。

网友:
更新下上次留下的内容。

硬件维修影响主板成功率的因素, 什么是锡尖,高点,红点,翻点,残胶.......
iPhone硬件维修影响其成功率的因素很多,上面有罗列,接下来就逐个拆开讲。让大家了解下。

首先:锡尖?什么是锡尖?锡尖就是大家拆了IC及BGA芯片后,焊盘上的锡点。因翘起芯片,
把焊点拉成了锡尖。这个很好分辨的,手轻划过焊盘,扎手的就是锡尖了。在一个能遗留下
锡尖的地方就是大家在清理焊盘时候烙铁带起来的锡尖。

高点:高点就是大家清理完焊盘后疏漏的焊点,比清理后其他的焊点要高。呈椭圆形。
锡尖与高点都会造成芯片的连锡或致其他焊点空焊。所示故障为短路。解决方法就是重新心里焊盘
在次印锡安装。所以,提醒大家,不管IC还是BGA芯片清理完焊盘后要仔细检查。避免再次返工。

红点:红点就是在清理BGA芯片焊盘时,可掉的NC空点,从焊盘上脱落恰好翻到了其他焊点上。
造成这个因素的大多是在大芯片,需要烙铁清理焊盘时候。红点的存在就会导致芯片本体不良。
解决方法:在红点上涂一点点助焊膏(也叫焊油)风枪辅助加热,烙铁轻轻划过。使其脱落分开。

翻点:翻点有些棘手,难度系数比前面几个要难。翻点通俗讲就是焊点从正面翻到了反面。
举个例子,就相当土大家的手一样,手心朝上,然后瞬间将手心朝下。也就是焊点翻了过来。
翻点的存在同样会导致芯片本体不良。其解决方法有两种,1.风枪辅助加热。上助焊膏。烙铁尖
轻轻拨动。使其翻过来,或者不用烙铁用镊子来翻,前提必须风枪加热。2.弄磨砂纸轻轻磨焊点,
使其变铜亮,然后用烙铁尖轻点加锡。此方法同样可拯救翻点。

残胶:iPhone主板上芯片封的胶分为8500软胶与8600硬胶。软胶的焊盘易清理,硬胶的焊盘就要费
些事了。掉焊点的几率比较大。焊盘焊点若有残留的胶。就会阻挡其焊点的接触。从而导致空焊。
所以大家在清理焊盘的时候要多加注意。黑胶在受热的状态下会膨胀。严重会导致芯片与焊盘接触不良。
如果在某些焊点贴合不是很密的情况下,受热的残胶是很危险的。

最后送大家四个字,胆大心细。这也是我很久以前的一个老师送我的。胆子要大,心思要细。

iPhone的手工,只要大家勤加练习,好好摸索。其实也不是很难。

好了。下次有时间再给大家讲一些新东西。   努力

网友B:
那你取,小IC  大IC  BGA芯片 用什么工具翘的  是镊子 还是刀片

网友:
这真的是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你取,小IC  大IC  BGA芯片 用什么工具翘的  是镊子 还是刀片

无论大小IC,镊子可以全部拿下。有些人可能认为刀片保险一些。如果习惯的话,镊子的准确率及速度是很可观的。

网友:
我只是来看 BGA围胶 是怎么处理的,  没看到方法

网友:
谢谢楼主的分享
想学手机维修,不知从哪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