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修东芝L500开机电流0.4白屏掉电一例

楼主(2014-03-28):
故障: 电流0.4

机器,修,通电发,电流0-0.4居然了,屏,而且马上无法直视,电容了,了,过,无奈吧,电容。

温控芯片。
最后下,点,无奈线吧,机,电流到1.2 什么情况问题?
LVDS_TXDL大,桥BGA好?  分钟加焊子,没办法只能麻烦同事继续了。

虽然明白什么情况,最后亮!时间原因编辑从简各位望海涵。不喜的右上角点X谢谢。

感谢学员@轩  孜孜不倦桥;
当初实习店面@衡阳子;

网友A:
最后一张图怎么看那桥好像有点豉起的样子,难道是角度问题?

网友:
还没直过球,难道实地的去给你直球。。你不觉得浪费了啊

网友(点评):
从基本功开始。

网友(点评):
同意月饼的话,想开店的这些基本功必须扎实。

网友:
呵呵,恭喜恭喜

付吕剑武 -2 严禁灌水

网友B:
北桥是换了两次,还是只把原来的重值珠呢?怎么这么确定是北桥的问题呢?“LVDS_TXDL都是无穷大”,是因为这个吗?

网友:
补线部分在清晰一点就好了

网友C:
楼主能不能描述掉点具体处理方法?万分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后一张图怎么看那桥好像有点豉起的样子,难道是角度问题?

旧板拆的确实有些鼓,但试机无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北桥是换了两次,还是只把原来的重值珠呢?怎么这么确定是北桥的问题呢?“LVDS_TXDL都是无穷大”,是因为 ...

一个是重植,一个是换,LVDS_TX阻值无穷大是原因之一。

网友:
  为了这个植球花了不少心思。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楼主能不能描述掉点具体处理方法?万分感谢

掉点一般都是边上掉点,外围找与掉点处相连的焊点用漆包线紧贴焊盘飞一根到掉点处即可,里边掉点就比较麻烦了需要用绿油。

网友:
掉点确实比较麻烦,这机问题还挺多

网友E:
掉点一直是我的弱项,一看到掉我就晕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掉点一直是我的弱项,一看到掉我就晕了

温度控制好一般不会掉的,就算掉也是边上掉个把点或空点,补根线就是。

网友:
引用 网友D:
掉点一般都是边上掉点,外围找与掉点处相连的焊点用漆包线紧贴焊盘飞一根到掉点处即可,里边掉点就比较麻 ...

你说的外围  里面都是新片下面的焊盘吗? 飞线了怎么固定?如何处理不影响BGA?

网友F:
触发为什么会白屏    0.4刚好是白屏灯管点亮的电流     基本上所有供电都没出。。。很蹊跷

网友:
引用 网友F:
触发为什么会白屏    0.4刚好是白屏灯管点亮的电流     基本上所有供电都没出。。。很蹊跷

因为LCDBLK 屏供电开启信号提前发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