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上半部显示正常,下半部白屏求解

楼主(2014-03-28):
如图,貌似现代上电一半白屏求解。。。这是什么故障?

网友:
屏问题,一般是

网友:
曾经修改应该是屏问题

网友:
绝对是屏坏了,我也一有一块和楼主的一样,你的还是一小半,我的是一大半白屏。我用通用板试过了一样。

网友:
屏坏,不用看了,报废吧

网友:
屏坏了..这种没有专业设备是修不了的..

网友:
屏坏了,直接换屏吧

网友:
同意6楼的说法,问题是有设备也不一定修好呀!

网友:
很明显这是屏坏了,,,,

网友:
是不是屏坏用万能通用的驱动板一试便知,如果自己都没有动手就跑这来问估计大家的回答也不是你想要的

网友:
换显示器吧,屏坏了

网友:
不管上部分还是下部分,下次用个测试板点下,如果能正常显示就是屏没问题,如果现象一样就是屏坏了。

网友:
屏壞了,沒得醫了

网友:
屏坏了报废

网友:
屏问题  没得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