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寨笔记本花屏

楼主(2014-03-28):
山寨笔记本用一断时间就花屏   这机器没有显卡  用的是H55的桥 和一个BGA封装的CPU
这下子要加焊桥还是CPU
求高手指点下

网友:
CPU可能性大

网友:
用风枪吹吹看

网友:
这种机子显存应该是共享内存的,换个内存试试,不行就加焊CPU跟HM55

网友:
加焊CPU和桥   基本就这2个吧

网友:
建议楼主先换内存试试   不行再去干U吧

网友:
CPU是什么型号

网友:
楼主,把HM55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