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MD 的APU 芯片组怎么称呼

楼主(2014-03-28):
  在这里请教 各位 同行 关于AMD 平台 APU 芯片组的独桥 芯片该怎么称呼?  APU  集成了内存控制器  和PCI-E  总线 还集成了集成显卡   那么 板子上唯一的这一个独桥控制了 芯片   网卡 声卡  开关机 SATA  USB  严格意义上来讲  该怎么称呼呢  南桥?  北桥? 独桥?

网友:
我叫它做"单桥"

网友:
我认为他只有南桥的功能   一直都叫做南桥

网友:
好像是叫FcH

网友:
还没有听过这个词  我去 查查 谢谢 提点

网友:
就叫APU 那是应该的

网友A:
还是叫它SB比较好,实质功能上它没多少变化,还参与开机.....

网友:
SB多点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是叫它SB比较好,实质功能上它没多少变化,还参与开机.....

嗯 赞成 我也这么认为

网友(2014-06-17):
想怎么叫就怎么叫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