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看谁认识这个平板主板上面的元件 主板板号为ATM7021A

楼主(2014-03-28):
元件上面一排字标的是HDN-BR

网友:
是不是MOS管啊

网友A:
笔记本上的?运算放大器?

网友:
你这图片不清楚啊  发个清楚的把

网友:
什么主板?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笔记本上的?运算放大器?

求看谁认识这个平板主板上面的元件 主板板号为ATM7021A

网友:
可真够模糊的,查芯片的数据手册啊

网友:
封帖。己确定损坏元件了。无件放弃维修。

网友:
杂牌平板没价值维修了

网友:
看型号百度下就知道了,  看样子有点想运算放大器

网友:
看型号好像是双702   N沟道的MOS管

网友:
或者你查一下图纸就知道哦

网友:
或者对比一下周围元器件

网友:
这应该是管子吧 单和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