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75关机自动重启维修

楼主(2014-03-28):
今天同行拿来一台联想G475 板载AMD CPU,开始故障为不触发,经过检测发现是开关板腐蚀断线。飞好线后,可以触发,进系统一切都正常!!但是发现关机会自动重启,长按着电源开关也一样!心想是不是开关板因为受潮原因漏电了,导致不能正常关机。再次把机器拆了,示波器点着开关,3.3V非常稳定。长按开关也能保持决对的0V,没任何反弹迹象!看来不是开关的问题!分析了下,关机自动重启无非几个问题:
1EC BIOS
2:南桥 ACPI模块异常,或RTC电路有问题(培训的时候老师讲过AMD平台RTC有问题会出现一些怪毛病,但是会不会引起重启还有待证实)
3:网卡的wake信号
确定了维修思路就开始着手测量,先测EC发给南桥的PBTN_OUT#

发现长按开关,PBTN_OUT#保证4-5秒的低电平后,又自动发出高--高的跳变。看来是EC引起的,但是什么原因导致关机后EC再次给南桥发送开机信号呢?这时我首先想到了网卡的wake(因为培训时老师讲过,自动开机或重启的要先排除这个信号)找到网卡的第三脚LAN_WAKE#3.3V正常(维修至此开始走弯路了)

排除了LAN_WAKE#后,想会不会是BIOS引起的,由于这机器ECBIOS和南桥BIOS是分开的,于是把两个BIOS都刷了,涛声依旧!!!哥开始不淡定了,本来就是开关断线的,整出这么多问题!烦~~~~~没办法,烦归烦机器还是要修的,调转枪头去查南桥的RTC电路!由于这板小的元件是没丝印的,也只能断开电大概测了下南桥周边的电容,电阻。发现有几个是有3点几伏的!!大概也属于正常范围。
维修至此陷入了困境!心里开始有换EC干南桥的冲动了!双眼盯着图纸南桥ACPI模块发呆,无意中发现FCH_PCIE_WAKE#这个信号,感觉似曾相识,在哪见过!于是找了一下,结果发现这信号是连接到无线网卡和R652的(妈的,之前测量网卡wake的时候看R652没装件,以为没有采用这个信号,就没去管它了)
找到无线网卡槽第一脚

测量发现只有1.2几伏,不对呀,看图纸这信号是+3VALW经过R605上拉的!心想,是不是R605变质了,导致电压过不来!由于这板小元件没有丝印,我也懒得找这么小个电阻,于是就在R652的位置补了个0殴电阻,发现电压还是被拉低。
看来不是电阻的问题,查图纸发现FCH_PCIE_WAKE#只是进了南桥。唉~兜了一圈回来,还是逃脱不了干桥的命运!!!
把南桥干下来后,出于习惯测了下无线网卡槽第一脚,发现还是1.V。日,哥不淡定了,联想到开关板断线,很有可能板受潮漏电了!咋办?只能切线了!!于是找到FCH_PCIE_WAKE#所连接南桥的H6脚位,把线切了,再飞一条线至R579处,在R579处补个10K的电阻。把桥焊好后反复多次开关机正常!!!!

补充内容 (2014-3-29 22:03):
是不是有的地方没说明白呀?就是把桥拆下来后,习惯去测量看是不是桥把FCH_PCIE_WAKE#拉低的,插电测量无线网卡槽第一脚!!!!(就好像在排查短路时,拆一个元件之后,再去打下阻植)

网友:
我发现不太会编辑这些图片,各位看官将就看吧!!

动桥感觉很麻烦的
楼主思路不错啊,而且懂得变通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南桥拔了板子还能通电吗???

待机电压提供的

网友:
楼主的思路很清晰,很给力,上次我也修到一个B460的机器关机变重启,别人做过南桥的。。

网友:
你这种知道是潮湿了怎么不先用BGA烤一下主板、这样的话有可能还不用拆桥、、、

网友:
取下南桥后只是通电试下,触发不了。拉低电平,应有短路性故障,阻值应会偏低。
有点奇怪啊?南桥拿下了,还能通电?不烧东西?

网友C:
学习了饿感谢楼主   我又知道一个信号  麻烦问下那个网卡lan wake#还有 那个PChH PCIE wake#这俩信号时干啥用的   谢谢了

网友D:
FCH_PCIE_WAKE# 是一个什么信号?能给解释一下吗?

网友B:
南桥拔了板子还能通电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学习了饿感谢楼主   我又知道一个信号  麻烦问下那个网卡lan wake#还有 那个PChH PCIE wake#这俩信号时干啥 ...

看着好像是网卡和 PCIE模块的唤醒信号。。就是开启信号吧

网友:
楼主认真听讲了。我也去培训了一圈。没学到这么多东西。

网友(点评):
是吗。。。你没做笔记?

网友(点评):
饼哥讲课的笔记你不做好,估计修板你会作死了

网友:
值得研究的帖子,收藏

网友:
引用 网友D:
FCH_PCIE_WAKE# 是一个什么信号?能给解释一下吗?

网络唤醒型号

网友:
看了很揪心啊    真怕割到其他信号了

网友:
FCH_PCIE_WAKE# 是网络唤醒信号,低电平有效,高电平无效,就是要让它在无效状态。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待机电压提供的

哦,拆掉南桥还可以通电???

网友:
我想楼主要是英文厉害点就不会找弯路了,pcle-wake#

网友(点评):
呵呵,我的英文还行,就是当时看到R652没装件,以后没采用这个信号。不过后在还是在南桥ACPI模块发现了~因为看FCH_PCIE_WAKE#这个信号的名称很明显,FCH指的是南桥。就以为网卡的wake只给EC不到南桥了,没想到无线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南桥拔了板子还能通电吗???

可以的呀 可以通电

网友:
我在想,能不能动桥前就烧一下机,断开上拉电阻烧,烧电阻到南桥这段线路。。

网友(点评):
没短路呀!~把桥拿下来,电压还是被拉低!烧有什么用

网友:
      R579那不是没装的图上,SYS_RESET_L/GEVENT19_L接个下拉电阻起什么作用

网友:
AMD的桥还能好干一点儿  点距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