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数160G C5清零了 可是C6还是1

楼主(2014-03-28):
西数160G之前用MHDD扫出个坏道(一个红叉) , 用HDTUNE 检测  C5数据是1   C6数据是1    ; 后来用MHDD    ERASE擦除了 没有红叉了     HDTUNE 检测 C5变成0了    可是 C6依然是1

网友:
擦出不行吧。。加P表。。。

网友:
这些工具 修坏道,好一个赚一个。 修不了也很正常。

网友:
一个红点   修复一下不就行了   收到钱才是硬道理??

网友:
把坏 的删掉

网友:
MHDD不是也能看SMART吗?

网友:
有没有好用点的 修坏道的工具

网友:
直接擦除啊

网友:
工具不行啦。

网友:
还是sf好,修复的盘也稳定。

网友:
硬盘工具我只用过MHDD,孤陋寡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