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暗屏一例

楼主(2014-03-28):
客户拿来一只联想17吋液晶显示器,亮一下有图像就灭。开始判断灯管问题,拆机,测试灯管没问题。用原来高压板带灯管,一侧两灯管全亮,另一侧只亮一半,随后就灭。两侧对换,现象一样。随即换掉两只绿色陶瓷电容(3KV,22J),OK.

网友:
要是能上个图就好了  没图感觉没有说服力

网友A:
这种电容有的可以直接拆了不装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电容有的可以直接拆了不装了吧

灯管有问题的,可以并一个这样的电容.就不会保护了.

网友:
坏了直接换高压。。。

网友:
电容还有绿色的?应该是保险吧?

网友:
有些机并一个这样的电容.就不会保护了,有些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