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学习主板维修啊?请教大家了!

楼主(2014-03-28):
我是个刚进入计算机维修的学徒,这个
主板维修
一直入不了门,该从哪里起步啊?求各位前辈指点啊!
主板维修

网友:
从电子电路基础知识学起

网友:
同意楼上的,电子基础很重要,可惜我学的一头雾水

网友:
要是能找到好的师父,加上自己的努力。就能学好 。理论很重要的

网友:
兄弟,我劝你直接去迅维实地学习吧,跟师傅、自学都不实际

网友:
俺也想知道 同意楼主的看法

网友:
额,自学的话先从初中的物理点穴知识开始,然后是高中的,接下来进阶大学就可以学习模拟电路了,然后是数字电路,数字电路有一定了解后差不多就能看懂兔子了,然后就是慢慢的看兔子,最好找块板子慢慢对着看,最后是实践,剩下的就是慢慢的积累经验和沉淀了。焊接功底我想不需要强调吧?等下告诉你别的方法

网友:
要不你就听五楼的,不过不建议直接上实地,先找找远程的录像看看,录像分基础课和那个什么来着,根据自己基础选着两个都看还是只看后者,要是找不到录像就自己报名远程课堂吧,看完坑定还是什么都会,但是多少了解了不少,这时候就去实地,学不出来要么你自杀要么我掌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