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3寸灯管 普通的单灯高压板 带不起来吗

楼主(2014-03-28):
23寸灯管  普通的单灯高压板  带不起来吗   今天接一个23寸显示器 的活 不亮  拆开用单灯高压板 点   4个灯管都不亮  电流直接上0.56   不确定是不是灯管坏了   别拆了   不是灯管的事

网友:
功率不够就会带不起来的

网友:
四个灯管才0.56?这么小?

网友:
LZ你的高压条坏的吧,不可能四个灯管同时报废吧

网友:
先检查灯管 然后用双灯高压板或者4灯通用高压板改一下试试 看看可以带起来吗?

网友:
en 是啊  感觉应该是灯管

网友:
大部份單燈都只能點到22吋而已

网友:
有些是白屏。有些是黑屏。 要测电流。

网友:
功率不够带不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