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主板 上CPU电12V掉电

楼主(2014-03-28):
谁知道cpu旁边的MOS管如何替换?

网友(点评):
不要灌水,不然扣分的

网友:
找料板,换CPU的同形状MOS管

网友:
确定是MOS坏了吗,一般CPU供电的MOS可以换的

网友:
要换同一型号的管子吗?因为我换过同一位置的管子后,管子又烧了

网友:
听说上学管要一起换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