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G450外接正常内屏不显是什么问题,求大神教教

楼主(2014-03-28):
这本本之前木有修过,我到手一看外接显示器都正常进系统,看了会AV动作片都可以,就是内屏不显示,不是暗屏也不是灰屏,是完全的不亮,不知道从哪里下手了,求大神指教一下

网友:
先检查屏和屏线啊

网友:
换一个屏试试吧

网友:
查查屏的工作条件吧

网友:
直接换显卡吧

网友:
同楼上 直接干显卡我有一台一模一样的现象 直接桥OK搞定

网友:
查 屏/屏线/屏接口

网友:
看看是不是暗屏用手电筒照下看看 换个屏试一下,然后再去测量屏接口上的电压,最后再来看显卡

网友:
集显的还是独显的?先查一下屏的条件,机器在你手,还是自己动手快点,

网友:
换屏.排除屏故障外 检查显示器接口零件有位缺损

网友:
修道过一个dell的 情况一样显卡问题  你这个还是查一下屏幕供电吧

网友:
查屏幕信号

网友:
你这个还是查一下屏幕供电吧

网友:
线看看屏的供电要都正常就是显卡的事了

网友:
查主板屏线接口,看看屏供电有没有
可以参考这个神舟承运F300T 进系统有声音屏幕没显示

网友:
先看一下屏线,拔一次插回去看看,不行就换试试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修好没有?我也碰到一台这样的机器  修好了说个结果啊

修好了,但是还是不知所以,把显卡和北桥都煮了一次,就好了,是独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