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小小白,求助,max 1715 output2输出1.5v

楼主(2014-03-29):
各位老鸟,高手,我是刚报到的维修新小小白,请多指教. 刚修一台能开机触发风扇能转,但无任何显示的迅驰915板 nec老本,排除显示器问题,检测发现cpu供电芯片max1715,  1.8v正常,2.5v只输出1.5v偏低,不知为什么,请各位老鸟,高手,指教一二.多谢.

网友A:
CPU供电芯片,能输出2.5伏吗?怀疑你测量的不准确

网友:
引用 网友A:
CPU供电芯片,能输出2.5伏吗?怀疑你测量的不准确

多谢指教,但因缺图纸,我查到的max1715的资料确是如此,2.5v是给cpu外核供电的,不知是否有错误。

网友B:
先换供电芯片试一下嘛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先换供电芯片试一下嘛

感谢关注,还没换此供电芯片,max1715其它脚电压都正常,只有output2输出1.5v,估计此供电芯片坏的可能性不大

网友:
换了max1715故障依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