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方正S655R花屏问题

楼主(2014-03-29):
这机器非常让人头疼,修了好几天了,还是不行。接到此机器后开机正常,但是花屏,外接也一样花,看论坛上很多修此机器的,应该属于通病了, 都让换显卡,换显卡后不行, 继续换显存还是不行,这下头大了,各位大神,指教下这到底怎么回事。显卡显存都是原型号的。

网友A:
这个显卡一定要用原版的   你问卖显卡的说明上方正机器的卡    不过卡特别贵    不是型号一样就行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显卡一定要用原版的   你问卖显卡的说明上方正机器的卡    不过卡特别贵    不是型号一样就行的

请问什么是原版的那?型号一样不一定是原版?原版指的是什么样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请问什么是原版的那?型号一样不一定是原版?原版指的是什么样的?

我怎么没听说过 这个机子的显卡还要用原版的呀     对了你干嘛不丛植一下你原来的显卡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怎么没听说过 这个机子的显卡还要用原版的呀     对了你干嘛不丛植一下你原来的显卡呢

重植也是一样所以就把显卡直接换了,换了还不行就把显存也换了,到最后还是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重植也是一样所以就把显卡直接换了,换了还不行就把显存也换了,到最后还是不行。。。

那你真的只能按照楼上所说的做了  远配的显卡咯  希望我不要遇到啦

网友:
显存搞了没有

网友:
显存换了 不行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请问什么是原版的那?型号一样不一定是原版?原版指的是什么样的?

你问卖芯片的就知道了   像方正的好多挑显卡的  特别是大卡

网友:
学习了,怪事年年有,今年特别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问卖芯片的就知道了   像方正的好多挑显卡的  特别是大卡

不行我还是再订一块显卡吧,看看是不是真的像你所说的挑显卡。

网友:
显存换了不行就难了

网友:
这种机器。。哎哟   楼主要头大了。。。。要弄郁闷   反正最好别一颗一颗再一颗的发显卡 最后要亏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