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开机死机

楼主(2014-03-29):
戴尔1420玩游戏花屏,换了两次新的改良显卡,Win7进刚进系统就死机,XP进系统后5秒以内黑屏,CPU,内存条全换过,加焊过显存,问题依旧。在安全模式下正常,禁用显卡进Windows也很正常,求帮助

网友:
更换cpu供电电容,试试看

网友:
查下显卡供电,看看正不正常

网友:
刷个BIOS??试验一下。。

网友:
CPU的电容会不会有问题  还有显卡边上的电容是不是有掉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