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p5qpl-am G41芯片组,上E5200 还不如 Celeron 430 启动速度快!

楼主(2014-03-29):
两种处理器都支持,Celeron 430应该算是最低端的型号了,更好的它还支持酷睿6系列。
实际测量,E5200开机进pe是Celeron 430的3倍时间,进去后用cpu-Z查看,虽然各项指标都高于Celeron 430,但核心时钟E5200是1200Mhz,而Celeron 430为1800Mhz

当然实际使用中,如果开启多线程的话,E5200可能就显示出优势了。

网友A:
E5200应该是2.5吧,怎么会是1200MHZ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E5200应该是2.5吧,怎么会是1200MHZ呢

我也很奇怪,难道这东西在启动的时候使用一半的速度?或者是单核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