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通L1010

楼主(2014-03-29):
接到机器的时候!!上可调电流跑到0.5A然后重启一次就一直跑0.5A!!直接刷了BIOS,有时候能点亮,有时候诊断卡跑67!!刷了2个BIOS还是一样的!!电流跑到1.2左右就不亮了!!正常要到1.6才能亮!!哪位高手来帮忙看看那里的问题啊

网友:
没人啊!!现在能点亮了!!COMS清零过后按F1能进系统!然后重启过后过了LOGO就白屏什么都没有··是什么情况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