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神看看这样的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4-03-29):
大神看看这样的是什么原因

网友:
屏有问题了。有条件的话用通用板点下

网友:
重新插拔屏线试试

网友:
屏线接触不好的可能性要大些

网友:
用套件点一下屏先看出来是屏上的问题还是板子的问题,然后再修。

网友:
屏有问题,这很少见~!

网友:
是不是屏被挤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