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到一个X230的不充电问题

楼主(2014-03-29):
X230不充电,电源正常使用。电池在别的机器也可以用,拆开发现一个电感不通了,但是后面的保险没烧。有点想不明白,有大侠遇到过吗?机器太贵,不敢轻易动手。

网友A:
你都测到电感 不通了。。。你换个电感看下不行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都测到电感 不通了。。。你换个电感看下不行吗?

万一别的地方有烧的,后面还不得烧一片啊,有点担心哦

网友:
那个师傅手里在修这个机器,帮我量量L24这个电感待机有没有电压啊,我这个机器电感是不通的,现在不敢换啊。

网友B:
老机器了  有多贵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老机器了  有多贵啊。。。。

这个机器我还是第一次修到,看了一下主板单买的价格1800,赔不起啊

网友:
应该没有电压

网友:
等到下午如果还没结果我就换个电感看看,现在测试L24的1脚有5V。

网友:
老机器了 ,不好修

网友:
老机器了 板多少桥啊

网友:
1百多吧..........

网友:
EC 应该是有程序的 难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