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 !求救! 型号 SONY,VPCEH-111T I5CPU 独立显卡电流刚上一点就掉电。

楼主(2014-03-29):
求救!!!
本本    型号 SONY,VPCEH-111T  I5CPU 独立显卡
故障,电流刚上一点就掉电。
排除   来时看到北桥做过,就拆掉换全新,嘿嘿,亮了!不到5分钟掉电!换个CPU  5分钟还掉电!换个风扇 切 还掉电!

           我应该换什么,,,,???指点一二,谢啦,,,,,,,,,,

网友:
楼主你刷bios试了吗

网友:
掉电应该跟你换的那些没关系

网友:
掉电时有什么现象?

网友:
刷过bios试了

网友:
这个机器用的什么南桥,什么显卡啊?

网友:
铜管有导热吗?

网友:
单桥HM65 的

网友:
这个应该是温度高保护了吧!

网友:
铜管有问题吧

网友:
用鲁大师检测一下温度        或者把温控芯片去掉

网友:
还是温度问题

网友:
楼上说的应该很对了,铜管可能不导热了吧

网友:
非常感谢各位同行的思路!我会全部采纳,不管对错,逐一排除,如有结果第一时间告诉大家,

祝所有维修人,健康快乐每一天!!!!!!

网友:
楼主修好了吗???

网友:
让关心我的IT精英们失望了,这机子客户不修了,真也找不到下手的地方了,能想到的都做了,只能说尽力了,,,,,,,这十多年来,还是哭的时候多,,,,,

网友:
不会是处理器供电电容问题吧

网友:
呵,三个师傅的工龄有40年,再说时间不是太宽,哎,虽然有点不舍,500元,,,算了吧,下一台进水机Y410,滴滴答答得水珠,有点担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