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mos管 代换问题

楼主(2014-03-29):
fds6298 用什么可代换
还有fds 6676as
求助

网友:
这个只要量一下是N管还是P管,再考虑一下功率就行了

网友:
笔记本的MOS 就看看什么位置的 没必要分型号的

网友:
可是电路图上 没标功率 从网搜这个管的功率么?

网友:
代换你只要弄清N P 沟道就可以了

网友:
怎样分n、p沟道的管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