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L850bios

楼主(2014-03-29):
上传一个东芝L850主板BIOS。8M
配置I3,AMD独显
板号是DK10FG-6050A2491301-MB-A02

Toshiba Satellite L850.rar

网友(2014-06-18):
是四兆的我试下先.,

网友A:
不是8M的!楼主.求DK10FG-6050A2509901-MB-A02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8M的!楼主.求DK10FG-6050A2509901-MB-A02

对的,是4M的,我看错了。Toshiba Satellite L850 Dakar10F_FG_DK10FG_6050A2491301-MB-A02 BIOS 这个我有。

网友:
此机子换EC。。是不是需要刷BIOS?
谢谢!

网友(2015-10-27):
感謝樓主

感謝樓主感謝樓主感謝樓主感謝樓主感謝樓主

网友(2017-08-08):
我这机器跑电流到1.2A不显,不知是不是B IOS问题,先下载下来刷 下看看

网友:
我这机器刷了BIOS还是一样,谁遇到过这问题。求高手指点下

网友B(2017-12-25):
楼主标错大小了,实际上是4M的,下载下来的也是4M,刷机可以亮,我的机子是C850-C08S,版号一样的,通用。

网友(2018-02-27):
引用 网友B:
楼主标错大小了,实际上是4M的,下载下来的也是4M,刷机可以亮,我的机子是C850-C08S,版号一样的,通用。

是4M的,编辑有误jkkjhkjhhgjghjhgj

网友(2020-09-22):
原来灰屏,刷完不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