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42JC进水机

楼主(2014-03-29):
   朋友拿来一台K42JC 小孩把水到上面了 我拆开一看 HM55 上还有水 我就处理了一下  然后通电 电流乱跳 HM55可以烤鸡蛋了 我就先换HM55  点亮了   装机OK   晚上手机就响了说风扇狂转 第二天拿来我看了一下 就先加硅胶 还是一样鲁大师 测U 温度98  实际莫了一下没有   网上说刷BIOS 可以解决我就刷了一个风扇声音不大了常转进系统后啪嗒掉电了再也起步来了  在点  电流上到0.24  又换了HM55  电压到0.82   今天一大早来就刷BIOS  查电压 都正常 CPU 复位没有  而且通电自动上电的 风扇重来不转 希望大家帮忙 说说思路    是不是BIOS 芯片坏了

网友:
换MH55后要刷BIOS的  不然温度显示高   风扇狂转

网友:
  BIOS 已经刷过了  电流只能到0.82 风扇不转 不确定是不是bios 问题啊

网友:
南桥有问题,也是狂转

网友:
  谁有K42JC 的图纸啊  JR 的已经有了  EC 不一样    好的板子上的配件也不一样

网友:
bios刷错了吧

网友:
进水的机器难修呀,不好找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