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超级X502进水图,看下这是什么MOS管

楼主(2014-03-29):
华硕超级X502进水图,看下这是什么MOS管 型号是E7 ANA  5P0C10

网友:
这是管子吗  没见过啊

网友:
真不好意思没有帮你找到 我找了好多网站都没找到 你只能对一下电路图了

网友:
这是不是ic哦

网友:
找找电路图呗,没图不好修呀。

网友:
没图的换很难判断

网友:
有图就知道什么可以替代了吗

网友:
没有图纸不好修哟

网友:
这个不是管子把,是个芯片

网友:
看底下的线路分布像是双MOS管 你看下旁边都有什么芯片

网友:
是个复合管,直接看外部看不出来简化了,从图纸上看什么管最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