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师·进来看看我这个显示器是不是屏幕坏了·

楼主(2014-03-29):
这台显示器之前是白屏·后来我以为是驱动问题·可是我测试了驱动的个个电压都正常··然后开始怀疑逻辑板··买了个逻辑板的IC换上去还是一样·后来干脆不修了·放在那里··过了一个星期·没神器做·又开始琢磨怎么修的·后来我把屏线反过来装就成这付模样··

网友:
没准屏幕坏了

网友:
很可能是屏坏了 最好还是点一下屏看一下

网友:
看起来像屏坏了

网友:
把屏放别的好板上点不就知道了

网友:
改个 驱动板试试。

网友:
手上没有驱动板····我也比较怀疑是驱动板有问题··你用手你触摸VGA接口上面的电阻颜色就不一样了···

网友:
外接一个屏试试呢?

网友:
你可以换第二个屏看看有没有这个现象

网友:
先点屏试试

网友:
改个驱动板一试就知.

网友:
有点象哟~!怎么坏的~!如突然出现这样的现象,那屏可能没有坏~!

网友:
换个屏试下呗

网友:
我怀疑是逻辑板坏··因为当初我换过逻辑板上的一片IC`手上现在又没有万能驱动板··

网友:
拿个通用版试一下不就知道了。

网友:
换个其他的屏试试

网友:
线接反了九成的可能是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