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AM2主板 温度高自动掉电

楼主(2014-03-29):
新手处女帖。。求助各位大侠们。。。
     一块映泰的AM2主板, 单桥 集显,,   起先故障原因是不跑马, 测桥少一路供电,换6321后跑马 并且正常进系统。。
     进系统后掉电, 软件测主板温度 CPU温度待机越50几度,CPU使用率达50%左右时 ,主板和U的温度直线上升到90几度100多度后断电。。   已换CPU, 散热器,IO,电源,,, 原以为换6321风枪吹坏附件原件,换6321附近原件 问题依旧。  实际摸CPU  桥温度并不高, 待机温度没问题,压桥温度无变化。
    现在无思路,求各位大侠指点指点。

网友A:
有没有考虑把6321在换掉呢

网友:
有可能CPU座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考虑把6321在换掉呢

6321再换掉???  这个可能性基本没有吧,, 温度和供电有关系???死马当活马医试试??

网友:
我也是新手哈!!你换个io试试!!io不是有管温控的作用吗?

网友:
哥们 刷个BIOS 吧

网友:
用手摸下实际温度,看是误报还是温度检测部分由问题

网友:
PCB断线了也会出现这样问题

网友:
BIOS问题了,试下

网友:
w0知道。。。桥供电的en控制芯片坏了

网友:
把板子拆出来,摸哪里最烫。

网友:
io有管理cpu等地的温度电路 查查温控电路

网友:
先刷一下BIOS

网友:
我也是个新手

网友:
我也遇到过这种情况,是升级过CPU后出现的这种情况,用原来的CPU温度正常,换了一个CPU后主板显示CPU温度一直上升,之道关机。我也没修,直接把CPU的风扇接到电源线上了,以后使用一切正常。

网友:
谁能提供一下NV 的主芯片组的各种桥的主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