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解答一个关于海尔T36装内存不开机,不装内存就能开 ...
帮忙解答一个关于海尔T36装内存不开机,不装内存就能开机

楼主(2014-03-29):
今天一台海尔T36无反应,拆开后发现有零件氧化,就把氧化的地方清洗加焊,之后有反应,不过装上内存点不亮,拔掉内存就能正常开机,本来以为有两个内存插槽,就看了一下,只有一个,内存装上就不能使他开机,实在是没有见过,求大家帮帮忙,有没有碰到过这种情况?
不开机
点不亮

网友:
不上内存正常就不要上内存嘛,只要能正常开机能使用就行了.

网友:
应该是有集成内存。

网友:
太对了,有板载的内存。要不你自己内存短路,要不北桥有问题,板载的内存和北桥之间应该没虚焊

网友:
拿掉内存能用就行了,要不换个内存看看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