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灯管假负载要用多大电阻?

楼主(2014-03-29):
四灯高压板一个灯管坏了,不换灯管和高压板怎么解决?

网友A:
把保护去掉就可以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保护去掉就可以啊

四灯高压板用三灯去保护可以亮?

可以

网友A:
你没学过啊
,其实加个高压电容也可以

网友:
用高压电容或者用150K的水泥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没学过啊
,其实加个高压电容也可以

高压电容要加什么规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