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修P5G41c-m lx缺失内存修复

楼主(2014-03-29):
主板动过BIOSBIOS旁边的小排阻,南桥供电,APW7120 被换成了9214,且外围电路动过。
通电测试,代码E1,不过内存.内存供电测量0.8V
大致看了一下以后,才知道为什么动这么多地方,这个板子是2+3代内存,为了减少换内存时候的故障率,设计的时候,内存供电没有加入反馈环路,所以内存供电不够,也能跑到内存的,其实这个板子修起来很简单,就是内存供电不够。可能上一家维修的,换了芯片,电压不够,就把桥供电拉过来,还是不行,就刷了BIOS,实在不行,就不修了.进入正题:
既然能产生0.8V,说明芯片+MOS正常,供电,自举都正常了,这个芯片第七角一般做开启用了,既然芯片都换过,看来问题就出在FB6脚了.跑了一下线路,看反馈的俩电阻也都换了,也不知道拆件没有,刚好这板子有点图:

他电阻安装的位置,其实也错了,估计是忘记地方了.图纸上看,上分压电阻是1.5K 下分压电阻是1.69K ,算好比例,直接拆了一个65欧和75欧的精密电阻装上,电压1.53V 出来了,稍微高了一点点,没什么影响的,上内存,亮机。(后续:BIOS刷的版本可能不对,导致网卡不认,又刷了一个才正常).

网友:
点位怎么看

网友:
发一个呗

网友:
厉害被人家把板子整成这样 楼主都修好了 太厉害了 现在很多干维修的朋友都和种地一样 全整一边弄不好就不修了 这样弄的别人都没法接手

网友:
传上来了,自己下载看吧

P5G41C-M LX(1).rar

点图+软件

网友:
这个主板好多人都说不过内存,其实都是内存电压偏高或者偏低,直接把分压电阻换掉就好了,CPU 座子旁边65和75精密很多的

网友:
只用单独一个内存类型

网友:
这个我修过2个.但是都是桥供电场管的问题.复杂的还没遇到.看了你的还是有收获的.感谢

网友(2014-07-10):
二修板都这么快给你修好。。经验很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