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联想昭阳K47A(KL8A)开机掉电问题的解决方法

楼主(2014-03-29):
板号KL8A REV:F
故障: 开机掉电 所有电压都出来了 电流跑到0.8 1.0掉
因为时间问题,测的过程就不说了 直接说问题
SYS_SHDN# 这个信号的问题,可以直接把Q19拆掉 解决掉电(Q19位置在风扇控制芯片U10的左边)
芯片

网友:
应该是U10芯片不良 因为手上没有芯片 所以 拆掉Q19 温控风扇也正常

网友:
刚刚去看了看图是。只要是SYS_SHDN#为低SYS_SHDN#就会去拉低VR_ON信号。关闭CPU核心供电。

网友:
帖子就喜欢这样的,简单明了,直奔主题

网友:
谢楼主的 分享了,下次遇到可以少走弯路。。呵呵

网友:
拆掉不会有什么问题吧‘

网友:
问一下楼主 机器返修没

网友:
请问楼主是怎么查出来的?不会靠猜的吧?

网友:
就算通病,,谢谢技术分享

网友:
拆掉没温控撒 不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