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H61MLC2 主板 进BIOS和PE偏色

楼主(2014-03-29):
今天客户拿来一个主板,H61MLC2的。接显示器能显示,但是进BIOS和PE偏灰色,有时会闪烁一下变正常,进系统黑屏。测得VGA接口电压分别是1、2、3脚三基色都是1.0V,13脚 行同步信号0.4V ,14脚 场同步信号0V。两个信号都是分别通过一个22欧电阻到单桥的,电阻阻值正常,到这里不知从那下手了,请高手指点指点。

受到警告 2#

网友:
我要积分,下载BIOS

不懂拒绝 -4 严禁灌水

网友A:
这也有可能是你VJA线的问题 我现在用的机器就你说的这个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也有可能是你VJA线的问题 我现在用的机器就你说的这个问题

VGA线跟显示器可以排除,都换过试过的。

网友B:
H61的板,CPU是不是有核显的呢,可以考虑一下CPU,再者就是桥了,试过是桥的问题,一打驱动就黑掉了

网友:
xiaka夏卡问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H61的板,CPU是不是有核显的呢,可以考虑一下CPU,再者就是桥了,试过是桥的问题,一打驱动就黑掉了

是核显的CPU,明天换个CPU试试,谢谢指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H61的板,CPU是不是有核显的呢,可以考虑一下CPU,再者就是桥了,试过是桥的问题,一打驱动就黑掉了

集显出问题了吧,实在不行加张独立显卡试试

网友:
换个集显的头看能不能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