速度秒杀HP G42使用过程中不定时掉电

楼主(2014-03-29):
今天接修一台HP G42进系统掉电的机子。拿到手试了一下能进系统,果断上撸大湿检测一下先,跑了二三分钟的样子发现温度很正常,CPU显卡并没有高温情况出现。FAN也在转。正在想这是不是又是一坑爹的不定时掉电货,它突然就掉电了,当时温度好像才六十来度。不正常啊。。再开,,能显,。想想应该不是大电流保护。没办法喽,开工拆机。。。。。拆完后裸板点刚过完LOGO然后报错,看上面的提示好像是温度报错,因为机子已修好所以没能上图哈,不过坛子里有其它同仁上有那个报错图。。。好了继续检测。祼板掉电后再继续开,每次都是到那位置掉电,到这里心下大定,至少故障现象很明显,不是不定时的那种,偶然发现开机的时候风扇在狂转,然后会变弱一点,但是到了快掉电时又会狂转一把。个人感觉会不会是温控出问题了,因为之前修过DELL的一台机子也是这种情况就是温控芯坏了导致风扇狂转然后掉电。不过为了保险起见还是先测量一下主板各主供电的阻抗还有电压。发现都正常。果断上论坛找图纸。打开图纸直奔温控芯而去
测量温控各脚的阻抗,发现二脚的阻抗偏高,按理来说二脚和三脚的阻抗应该是一样的,这两路信号是直接进显卡的检测信号。到了这里感觉应该是显卡的问题了,要么是显卡和主板之间空焊。要么是显卡晶体空焊。为了保险起见先把晶体用风枪干一下先,直接用四百度吹了十来秒感觉差不多了,等主板冷下来了一量,二脚三脚阻抗一样,四百多,好了到这里可以给客户报价了,因为我这边修的基本都是老客户的机子所以,直接给换全新的卡了,取下来重植的不是很保险。客户同意换后,直接换上,亮机。拷了一两天了,从没掉过电。。此机修复完毕。本人技术不咋的,只是想跟大家分享一下经验,免得兄弟们走弯路。各位土豪,给点分哈

网友A:
来抢沙发,点赞一个,可惜没图,有图更直观些

网友:
看你说的对找温控芯片很快的样子,有什么快速查找的好方法么,

网友B:
显卡空焊?空焊会让温控出错吗?为什么不加一下焊试机呢?温控芯片是怎么在图纸上以最快的速度找到?查找什么关键词?

网友C:
看你这维修笔记本的理论很精通呀,等级才小小白,你是隐居了 ,还是刚从学校出来呀

网友:
学习了。。。对于小白来说。。有点蛋疼。。

网友:
就是显卡的问题这机器显卡易坏

网友D:
显卡引起掉电。这种还很少遇到。

网友E:
是不多,还能找到阻抗不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显卡引起掉电。这种还很少遇到。

这种是因为温控检测不到显卡的温度信号引起的。我主要是看到有很多人碰到过这种掉电情况所以发上来分享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你这维修笔记本的理论很精通呀,等级才小小白,你是隐居了 ,还是刚从学校出来呀

呵呵,维修这行都是这样,见得多了,好多东西碰到了自然就想到上面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显卡空焊?空焊会让温控出错吗?为什么不加一下焊试机呢?温控芯片是怎么在图纸上以最快的速度找到?查找什 ...

我上面有提到过的哦,先用风枪加焊显卡晶体的目的就是为了确定到底是显卡本身不良引起的还是显卡跟主板之间脱焊引起的。因为A卡我一般都是换新桥,难得反修,影响信誉

网友:
引用 网友A:
来抢沙发,点赞一个,可惜没图,有图更直观些

以前从没发过图,就这张温控芯片图我都搞了半天才搞懂怎么发上去,嘿嘿见笑了

网友:
发图时选高级模式发,很直观的,不难

网友:
引用 网友E:
是不多,还能找到阻抗不正常

也算是碰巧了吧

网友:
有图直接找到问题点,直接干掉。

网友:
虽然这个问题比较容易查,感觉还是具有代表性的

网友:
理论和实际完美的结合,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显卡空焊?空焊会让温控出错吗?为什么不加一下焊试机呢?温控芯片是怎么在图纸上以最快的速度找到?查找什 ...

刚好它空焊的是显卡的温度检测信号。所以导致温控检测不正常。正常的来说上面那个八角温控芯片开机后第六脚是一个持续的高电平。空焊的一开机瞬间会上到三点三马上要掉下来。这几天比较忙没时间拍487的图上来。在图纸上找温控想关信号,直接看温度的英文{Temperature}不过电路图上面全都是简写的,自已细心看吧,看习惯了以后就很容易找了

网友:
HP G42这机器,看了温控这部分的问题还真不少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