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问题

楼主(2014-03-29):
有块显卡之前好好的,后天就进不了系统,只要装上驱动(新旧驱动全试)就进不了系统卡在滚到条那,但不装驱动就能进。换过几台电脑,也重装了系统,我想问下这是显卡哪里挂了?

网友A:
显卡上的显卡芯片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显卡上的显卡芯片坏了

虚焊的可能性多不?

网友B:
接显卡到别机试也一样的话显卡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接显卡到别机试也一样的话显卡坏了

那估计坏了,不到两百的二手显卡,淘宝入的,不到一个月,有修的价值吗

网友:
拿去维修下咯。显卡维修一般是30。

网友:
显卡不是“亲生”的,打磨的就没有能“认亲”的,悲哀吧。

网友:
所谓之前是好的,如果是卖家给的驱动,就正常,之后,你用官方的就“不认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