遭遇DELL 1420显卡门

楼主(2014-03-29):
朋友拿了台DELL 1420笔记本叫帮忙搞,开机能上电屏有背光但无屏显,初步怀疑屏幕故障或显卡故障,利用排除法外接显示器时发现有显示但花屏,故判定显卡坏或显存坏。

花屏

开始拆机维修

拆开后盖后,用风桶加热显卡芯片,再接上屏线和电源,屏有显但花屏,闪屏,3分钟后无显。

就是这显卡芯片坏,跑电脑购买同型号的631改良板,换上就OK了。

631改良显卡芯片

装好后重开机OK,笔记本上面放的是坏板。

网友A:
直接换主板了?

网友B:
你这种就不要发出来了,你就直接说是换主板!!!还以为你自己换改良631呢。帖子毫无营养

网友:
处女贴,修这个本本的过程没什么技术含量,希望能跟各位维修大咖们学习,请多多支持。

网友C:
楼主是开维修店的吗?要是普通销售店,倒是可以鼓励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是开维修店的吗?要是普通销售店,倒是可以鼓励一下

我是业余的,纯属个人业余爱好。不像你们这么专业。没设备,没芯片,谢谢鼓励。。

网友D:
引用 网友A:
直接换主板了?

业余的只能这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这种就不要发出来了,你就直接说是换主板!!!还以为你自己换改良631呢。帖子毫无营养

谢谢你的回贴,我想自己换芯片,可我没有设备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业余的只能这样了。

好吧,懂了 各有各的方法能赚钱就好

网友:
也太没意思了吧换版

网友:
加焊一下  收钱就行了, 再坏再换显卡,

网友:
是换板好了吗

网友:
要换也要11年或12年显卡更好些

网友:
板子便宜  直接换板。

网友:
我以为是bga

网友:
  换631主板  多不划算啊···

网友:
不错呀我也碰到过的

网友:
显存坏了就不会花屏了吧

网友:
我还以为631坏了呢    又看了一遍 才明白

网友:
业余的做到这份上了,和很好了呀。

网友:
遇到个显存坏了 外界彩色竖条花屏

网友:
你这种就不要发出来了,你就直接说是换主板!!!还以为你自己换改良631呢。帖子毫无营养...

网友:
原来是换板了,我还以为又出什么新的状况

网友:
DELL 这个型号的 显卡上弄一个很薄的铜片 然后再贴一个很薄的导热垫 然后我很匪夷所思 DELL工程师咋想的!!!! 然后一般都是 下面的硅脂干的跟油漆一样!!

网友:
我也有一个 花屏 但是不确定 只有换主板了

网友:
直接换主板了

网友:
还是值得鼓励一下

网友:
典型的显卡门 ,我记得2月份的时候我一个星期干了三台这个机器了,其中一个部队的领导,还返修过一次呢 呵呵

网友:
这个机器显卡太容易坏了

网友:
换改进版的好了

网友:
这是几个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