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Q61 不定时掉电

楼主(2014-03-29):
重新拔掉电源头 还能继续开机 测试断电时 19V 消失了, 谁有这
不定时掉电

网友:
图纸没有 19v消失 你看看接口 保护隔离

网友:
老大。麻烦弄个版号撒。不然怎么知道什么图

网友:
查下保隔的电容和控制保隔芯片的条件 一般都是这块导致这样的问题

网友:
板号呢,不知道有没有

网友:
多为保护隔离问题,也不给个版号,论坛上有图纸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