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

楼主(2014-03-29):
一个HP6535S的笔记本换了三个屏还是不行,
原来的屏是可以显示的,是LP141WX3,就是闪屏,换了屏之后就是白屏了,换了码片也不行,码片芯片型号不一样能不能换的哟
还有就是我用一个14寸的正屏碎屏是能够正常显示的
原民的码片是ST402RP   新屏是STT24什么的,

网友:
码片是有数据的啊,不能直接换的,编程器刷下

网友:
上次换个LG的屏,换了3块都是黑屏实在没办法了把新屏的码片拆了换旧的上去才好,

网友:
没听说这机器挑屏呀。都说LG屏爱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