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笔记本神舟优雅HP860开机超慢!是什么问题?

楼主(2014-03-29):
故障描述:启动在WINDOWS加载界面的时候,超慢,进度条有滚动,但会出现卡顿现象!大概30分钟后才进到桌面!(之前不会)
故障起因:在开机状态下拔插了显示屏的排线后,直接关机!再开之后就这样了!
故障初诊:排除系统(重装过),内存(换过内存,换过机),硬盘(在进到系统后,用MHDD检测过,发现读取速度最慢5M,最快20M,平均15M,CPU占用62%!然后将硬盘换其他笔记本测试,硬盘正常,读取速度平均60多!CPU占用1.3%!)
以上就是我所能知道及判断的。求助各位大大,这笔记本大概是什么地方出问题了?CPU?主板?还是显卡芯片?还是其他?有的修么?

网友A:
从描述看好像是硬盘有物理坏道,但你检测又没有问题。带电显示屏的排线后,很容易烧坏南桥芯片,其次是BIOS程序出错。

网友A:
我维修过带电拔插显示屏的排线的笔记本,使南桥芯片烧坏,换了南桥芯片,笔记本还是不能正常工作,最后是刷写了BIOS程序,才维修好笔记本。谨做参考。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从描述看好像是硬盘有物理坏道,但你检测又没有问题。带电显示屏的排线后,很容易烧坏南桥芯片,其次是BIOS ...

那应该是南桥了,我的硬盘仔细扫描过,没问题。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维修过带电拔插显示屏的排线的笔记本,使南桥芯片烧坏,换了南桥芯片,笔记本还是不能正常工作,最后是刷 ...

好的,谢谢!终于有头绪了!

网友B:
换个好的硬盘先排除下不行吗  在别的机器上测试 说不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个好的硬盘先排除下不行吗  在别的机器上测试 说不准的

我后来也换了新硬盘试,是新硬盘,也一样的状况!

网友:
带电插拔,你牛